螺纹孔孔径大小会影响我通止规吗?

楼主(2017-06-24):
    在加工过程中,遇到螺纹牙热前丝锥攻的时候,通规可以过,止规过不了。但是热后以后,我的通规都过不了。所以我想加大热前的钻孔孔径。但是师傅说没有意义。所以想问下各位大侠有没有完美解释的。比如我用美制丝锥1/2-13 钻孔大小为10.9热后出现通规过不了 。我想用11的钻头。是否可以 ?

网友:
估计也过不了,关键是牙型变化了

网友:
应该在攻丝的时候使用攻丝油降温,或者切削液也行啊

网友:
热处理前螺纹能车最好,车到止规刚好不过或者刚好过,反正靠车工水准把握,或者订正公差的丝攻,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
不能小就不会影响

网友:
热处理变形造成的,

网友:
热处理变形造成

网友:
太含糊。什么热处理?可能的话对螺纹进行封堵后热处理。
楼主对螺纹规的工作原理不了解,建议找书看下,就能明白。

网友:
热处理变形和螺纹底孔没关系

网友:
螺纹牙形变了,你拧根螺丝进去试试。 还有螺纹通规检验中径和大径。 止规检中径。 你底孔打再大只要有牙在通止规都能合格。

楼主(2017-07-26):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的时候要塞石棉,后面用丝攻回一下!

嗯嗯,我本来想热后不想再过一遍,看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