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位式结构设计如何确定单个工位所用时间是否超过最大理论值

楼主(2017-06-24):
在设计时,某个工位按照产量算下来,假如该工位仅有6s工作时间,可该工位可能会有伺服电机和几个气缸,伺服的时间可控,可气缸该如何计算时间来确保总时间不会超过该工位所要求的时间。

选型手册上,也仅仅是给出了气缸的一个范围,如果说是根据气压表来算的话,可该设备很多工位,很多气缸都共用,每个工位所分得的气压也不一样吧。

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画时序图

楼主:
不是很明白,时序图能计算出汽缸时间??

网友A:
我只知道气缸线速度不要超过:
300mm/S

网友(点评):
意思是平均速度吧。最高速度如果不超过300,那也太慢了吧

网友(点评):
但这是必需的

网友B:
以前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时间研究。气缸速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负载、气压、缸径、调速阀流量,你可以考虑通过负载和缸径、气压计算,再按调速阀流量计算。两者取较小值。所得的速度应该跟你的实际速度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气缸线速度不要超过:
300mm/S

可如果计算时间够不够用,肯定要算最慢速度吧,不然按照最快速度算,很有可能实际不能达到,导致工位时间超过预估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时间研究。气缸速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负载、气压、缸径、调速阀流量,你可以考 ...

关键气缸还是要有个速度吧,不能按最小的算吧

楼主(2017-08-19):
问题没有解决,还请高人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