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十五)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6-24):
  皮带轮这种零件在一些自动化的生产线上比较常见,属于盘毂类零件,一般相对尺寸比较大,制造工艺上一般以铸造、锻造为主。一般尺寸较大的设计为用铸造的方法,材料一般都是铸铁(铸造性能较好),很少用铸钢(钢的铸造性能不佳);一般尺寸较小的,可以设计为锻造,材料为钢。咱们这次加工的毛肧是铸造的。  材料:HT200
  设备采用一般经济型数控车床即可,带液压卡盘
  难点:加工梯形槽要选择合适的进刀方法,搞不好会有震刀的风险,产生不良
红线为待加工表面,黄线为夹具
图纸

毛肧为普车已粗加工外圆和内孔,留余量1mm
一序:加工端面和精车内孔到尺寸

二序:加工端面和内孔

三序:顶尖支撑,加工梯形槽,注意选择合理的进刀方式,这个零件我选用下图的第四种方法,车阶梯槽法。
    PS:其实不用顶尖支撑也可以加工梯形槽,只是考虑加工时的刀具抗力和夹持刚性,所以选择顶尖加工

加工工艺方法各有不同,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A:
学习了,我们的300多千瓦的皮带轮用的铸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们的300多千瓦的皮带轮用的铸钢。

铸钢可比铸铁好多了

网友B:
装夹考虑的很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夹考虑的很周到

工件的加工精度如何保证,夹具的合理使用是很重要的

网友C:
看着不起眼的皮带轮,安排工艺还是很有门道,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起眼的皮带轮,安排工艺还是很有门道,受教了!

感觉工艺是门积累经验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