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镀特氟龙吗

楼主(2017-06-24):
新来到一个公司,发现有的模具需要镀特氟龙,给我听的懵了,之前只知道特氟龙胶带,耐高温,耐磨。

后来查了查,原来咱们家里的不粘锅都是镀特氟龙啊。

不过在网上找视频没有找到,这到底是个什么养的工艺呢。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铝件镀铁氟龙的话是直接清洗 喷砂后就进行喷镀,还是需要先做阳极处理
还有喷砂的粗糙度可控吗

网友(点评):
喷砂可控,粗砂细砂,但是都挺大的

网友(点评):
喷砂可控,粗砂细砂,但是都Ra值都大

网友:
有!大把!有些产品外观要求高的就可以选择镀特氟龙!这样产品外观可以避免有划伤!另外镀特氟龙可以控制镀层的厚,薄,这样高要求的零部件才不会超差!

网友:
这个是案例

网友(点评):
谢谢详细解答

网友A:
模具需要镀特氟龙估计更多的是考虑脱模。

网友:
特氟龙镀层:工件先清理干净,在喷专用液,在喷特氟龙,360度高温3小时

网友(点评):
谢谢,那就是属于喷涂粉末,然后高温加热把

网友(点评):
你们用什么专用液?我们是用酒精清洗。

网友:
我以前做印染机械,导带表面都是镀铁氟龙的,耐高温,耐磨。现在做流延膜机,辊表面也有相同要求镀铁氟龙,主要是怕薄膜粘住,有可耐高温。
模具°铁氟龙如上大大说的,就是利用其不粘性脱模。嗯,用镀这个词不太对,应该是喷涂,和上油漆一样

网友(点评):
嗯。我发现这错误了,应该是喷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需要镀特氟龙估计更多的是考虑脱模。

嗯。我们这次的模具其实是装过滤纸的,怕吸取的时候难度高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好奇心,帮我增长了见识,以前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参考电饭煲内胆涂层

网友B:
属于喷涂工艺,先将工件喷砂表面,再用酒精洗,然后喷涂铁氟龙。再到炉子里高温300多度烤几个小时出炉。如果喷0.6mm的厚度要喷6次左右。

网友C:
模具上喷涂特(铁)氟龙主要是为了有助于脱模,橡胶模具、吸塑模具等,普通特氟龙做的厂家很多。
铁氟龙层我们也在做
我们现在重点推一种新涂层----硬质铁氟龙,以PTFE为基础添加其他金属元素,具有极高的化学稳定性,同时保证优良的耐磨性
和抗腐蚀性,兼具低的摩擦系数和良好的自润滑性。
高离型性,非粘结性,使模具脱模性出色;
出色的膜厚精度,涂层均匀,精度控制±1um,可应用在精密零件上;
涂层无毒、无腐蚀性,符合FDA、ISO10993及ROHS标准。

网友(点评):
我们对您的新涂层比较感兴趣,想购买。希望得到您的联系方式。我的QQ414794139

网友:
应该不叫镀。叫喷。目的:增加耐高温,增加润滑性。

网友:
喷涂特氟龙再加热固化,就像喷油漆

网友:
网上很多啊,淘宝上就有好多详细工艺都写出来了,可以去看看

网友:
有喷有镀....镀的话是一种化学NI-P共析特氟龙 ,我们有开发这种药水,12楼的是哪家啊,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喷涂工艺,先将工件喷砂表面,再用酒精洗,然后喷涂铁氟龙。再到炉子里高温300多度烤几个小时出炉。如 ...

谢谢,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每次喷涂最厚10丝

网友(点评):
也不能机械地这样理解,工艺不一样,可能厚度不一样。

网友:
这两天正好做了化学镀特氟龙,25um厚,本来录了个小视频,但是论坛上传不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2017-08-24):
氧化硬质特氟龙

网友D:
我们有一个零件表面处理要求HARD NATURAL ANODISE & `ANO-LUBE',查了半天才知道原来ANO-LUBE是特氟龙涂层,谁知道这是镀还是喷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一个零件表面处理要求HARD NATURAL ANODISE & `ANO-LUBE',查了半天才知道原来ANO-LUBE是特氟龙涂层 ...

多半不可能是喷,呵呵。你们零件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一个零件表面处理要求HARD NATURAL ANODISE & `ANO-LUBE',查了半天才知道原来ANO-LUBE是特氟龙涂层 ...

Google一下,Anoplate原来是一家在纽约的表面处理公司,业务范围比较宽泛,除了阳极氧化、电镀,还有干膜润滑。跟我们是同行,呵呵,不过我们原则上只做干膜润滑,没有电镀、阳极氧化这块。

从其官网上看,ANO-LUBE有多种型号,比如anolube III(铝材专用),是阳极氧化+PTFE。

目前咱正在推的新涂层就是在综合性能上可替代这种复合涂层和铁氟龙涂层的,在特定领域,虽然我们自己也做铁氟龙涂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半不可能是喷,呵呵。你们零件的功能是什么?

钣金结构件,要经常插拔。

网友:
有  我们公司就在南方找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钣金结构件,要经常插拔。

那应该还是需要些硬度,应该是镀的了吧?

为啥要镀特氟龙呢?耐磨不就得了吗?

网友:
效果好是好,但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F(2019-07-26):
我公司就是做特氟龙喷涂的,其实特氟龙只是一个统称,它也分很多类型,有防腐比较出众的用于石化机械,类似反应釜。不粘效果出众的多用于食品机械,比如月饼机,汤圆机,烤盘。

网友:
帮助脱模用,有些需要与产品接触的零件也可以喷涂

网友(2019-10-19):
引用 网友C:
模具上喷涂特(铁)氟龙主要是为了有助于脱模,橡胶模具、吸塑模具等,普通特氟龙做的厂家很多。
铁氟龙层 ...

我有铁氟龙喷涂需求,方便联系一下吗?QQ 664107499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就是做特氟龙喷涂的,其实特氟龙只是一个统称,它也分很多类型,有防腐比较出众的用于石化机械,类似 ...

朋友能否留一个联系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