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A4VSO铭牌含义

楼主(2017-06-24):
在现场见到一个力士乐A4VSO的铭牌,有些不理解,请教一下大家。
上面写的DR 25Mpa 是什么意思?这个泵的额定压力不是35Mpa吗?
还有LR  FR 后面跟的0  是指没有这种控制功能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
1,DR是它的控制压力,最大出口压力可控制在25MPa
2,这个泵的额定压力是35Mpa
3,我的理解也是没有这种控制功能

网友:
25是排量每一转25ml

网友:
dr是控制方式压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