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道设计

楼主(2017-06-24):
严格来说应该是一个软管,是在电气柜上盖处作为接水口,此处是要将滴在上面的水滴,排到机柜中间部分的出口地带
这段距离如何确定?另外从软管的路径走向,要尽量避免90度,我没想出什么好方法,因为涉及这部分 我完全是一穷二白,谢谢各位!

网友A:
入口和出口分别与上端盖/前端盖垂直,自然状态下软管是G2连续的,装上去自然就呈那个形状了,设计时不需要画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口和出口分别与上端盖/前端盖垂直,自然状态下软管是G2连续的,装上去自然就呈那个形状了,设计时不需要 ...

软管必须在立面的板上的孔的正面穿进去 而不是后面

网友(2017-08-09):
可以做为参考 现在也在学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