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6-24):
螺栓,常用,而不平常。
今天看了一些螺栓的资料。有如下问题:
1,高强度螺栓(8.8级及以上)中,弹性垫圈到底能不能起到防松的作用?
2,不锈钢螺栓与螺母如是同种材质如304,容易咬死,而不同材质如304螺栓配316螺母相对不容易。原因何在?
3,高强度螺栓中的10.9级与10.9S哪里不同?是尺寸,还是机械性能?(这个应该只要看下GB5782及GB1228吧)
4,如果我用不同表面处理的螺栓与螺母相配,会有什么结果?如8.8级M10发黑螺栓,配8级镀锌螺母,又如何?

网友:
弹性垫圈到底能不能起到防松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设计从员所需要的有效防松作用!!

网友:
1,高强度螺栓(8.8级及以上)中,弹性垫圈到底能不能起到防松的作用?
短期有,但是考虑到预紧力的作用,弹垫很快就失去弹性了……
2,不锈钢螺栓与螺母如是同种材质如304,容易咬死,而不同材质如304螺栓配316螺母相对不容易。原因何在?
同材质会咬死,一个是因为不锈钢软,在一个是分子间的相互运动(自行百度就好);单纯从采购的角度考虑,304螺栓螺母+垫圈一套采购很划算,但如果304的螺栓316的螺母+201的垫圈,采购成本高,管理也是个麻烦事儿
3,高强度螺栓中的10.9级与10.9S哪里不同?是尺寸,还是机械性能?(这个应该只要看下GB5782及GB1228吧)
没接触过带S的,不予评价
4,如果我用不同表面处理的螺栓与螺母相配,会有什么结果?如8.8级M10发黑螺栓,配8级镀锌螺母,又如何?
用过发黑配镀锌,没发生过什么无法描述的事情

网友(点评):
第一点,弹垫起不到防松的作用,反而是方便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