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猜设备——见过大的见过这么大的吗

楼主(2017-06-28):
上期答案:很遗憾没有一人猜对,静电消除器

网友:
静电这个,我真没想到

网友A:
我去,还有静电消除器这种玩意儿

网友:
球阀,上面的形状从外形看,猜测是马达驱动小直齿带动大直齿,大直齿跟蜗杆同轴,蜗杆驱动涡轮,按照这个旋转方向,除了球阀就猜不到其他东西了,还有这马达是液压的么?顺带,如果是球阀,那第一张照片的对面应该是一个布了一圈螺丝的法兰了,否则楼主要解释怎么装配的。

网友:
电桩球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还有静电消除器这种玩意儿

自助加油站的加油机上面或者旁边也有除静电装置。

网友:
从第一张图看不到上下2个部分有连接。
第二张图看到有个转动的把手,后面的横幅“管道”二字。
第一想到上面控制下面,或者上面是检测、监测设备。“管道”二字 想到是水处理设备?

网友:
这个是不是卧式退火炉,高频加热、水冷降温,静电消除器在很多防爆的地方都必须配备,比如油漆厂、炼化厂,进去之前都得摸一下

网友:
二通球阀,展会上见过

网友:
还真没想到这是静电的,确实没见过

网友:
学习了,静电消除器

网友B:
看 better call saul  进查克家都先放电 哈哈

网友:
一看楼主就不会拍照片,你把下面那个表示拍出来我不就知道了

网友:
静电那个我想起了绝命律师里吉米哥哥门口的一个去静电的那个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 better call saul  进查克家都先放电 哈哈

我也想到了,哈哈

网友:
好大的球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