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求一种间歇齿轮的搭配

楼主(2017-06-25):
有3个直齿轮,A.B.C, B 为行星轮, C可以自转,但是不带动B和A, A在外力作用下 可以带动B和C 转一定角度,然后分离.

网友A:
只要把A做成半齿轮,并且放在BC的中间就是了

网友:
是否可以增加离合器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A做成半齿轮,并且放在BC的中间就是了

怎么实现连接和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