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薄壁管柱冲孔模具方案

楼主(2017-06-25):
零件图纸如上图所示:外径34mm,壁厚3mm;目前采用数控铣,效率低,成本高;
各位社友,有没有做过此类管柱的冲孔模具,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线切割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怎么样

数量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怎么样

单侧,怎么割?

网友:
可以加工,要看你的管是什么料了,3个厚冲裁力不小呀

网友B:
做工装,上CNC,多个夹持,不慢吧。

网友:
单侧冲孔表示没见过,再说变形应该很大。

网友:
量大做个模具还可以,量小还是做模具不合适啊

网友:
这个零件公差这么大,做个模具完全没问题,内孔涨住,直接冲了

网友C:
内孔28,刀口单边不到3.9,材料那么厚用冲的估计刀口寿命有点悬,做个治具提高效率铣还保险一点。

网友:
绿色线线切割路线

网友A:
上面坐标系不怎么好,绿色线线切割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装,上CNC,多个夹持,不慢吧。

目前是这么做的,不快,效率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坐标系不怎么好,绿色线线切割路线

还是不太明白兄台的意思,在圆管单侧割出一个孔出来?线切割的丝如何穿?还是有其他的高级的线切割设备?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孔28,刀口单边不到3.9,材料那么厚用冲的估计刀口寿命有点悬,做个治具提高效率铣还保险一点。

效率低,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兄台的意思,在圆管单侧割出一个孔出来?线切割的丝如何穿?还是有其他的高级的线切割设备? ...

这是矩形口,从圆管外侧开始,不用穿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矩形口,从圆管外侧开始,不用穿丝啊

不好意思,是我弄错了,看错图纸,上面的数据也算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