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键带动链轮

楼主(2017-06-25):
如题,看图纸有些疑问:
1. 电机的轴径18,链轮的尺寸标注为18(0,+0.021). 这里电机的轴和链轮的轴采用的哪种配合? 精度等级如何确定? +0.021从何而来?
2.电机的键槽宽度为5,链轮的键槽宽度是5,公差多少? 依据是什么?
3.电机键槽深度是2.8,链轮的键槽深度是2.2,公差多少? 依据?
4. 电机键槽的宽度是24.5+顶端的2.5半圆,链轮的键槽宽度是20,键装进去以后,电机的键槽还空了一部分,可以设计链轮的键槽宽度形状和电机的键槽宽度形状一致吗?
5.查手册,这里键是否应该选取B形的宽度5,高度h=5, 长度L=20的普通型平键?
6.链轮上为什么要两个螺纹孔?
7.电机很重这种一端法兰,安装架4个腰型孔能固定住吗?

电机固定方式

电机固定方式

电机的键槽

电机的键槽

链轮

链轮

链轮的工程图

链轮的工程图

网友:
我来回答
1 我没算出来,我查了下公查软件,也没查到。  有些不是很精密的配合,用经验确定即可。 孔大,轴小。。  一般我们是给0.02~0.05.
2和 3问题  键槽公查都是标准的,这类减速电机也是标准化了,所以参考:GB/T1095-2003     平键  键槽的剖面尺寸。
{GB/T1096-2003     普通型  平键    ,GB/T1097-2003     导向型  平键}这个是扩展
(机械制图这本书里面也有)。

4 GB/T1096-2003     普通型  平键,  选取A型   C型都行  不要露出来即可。可以短一点点。(有些电机会配的有键)
5 我们厂里面有些键(使用数量不多的),就用买回来的键条自己配作。
6 链轮上面一个螺纹孔即可(放不放在键的位置,我就不太清楚了,如果是我,我就不放在建的位置),如果怕链轮跑出来,再轴的端面攻螺纹孔,用螺丝和垫片组合,端面限位即可。
7 电机很重,4个U形槽孔够了。选用大于或者等于 M10的内六角螺丝即可,或者给电机中后部分加个固定结构。

网友A:
查手册!手册上都有推荐的配合公差!
链轮上螺纹孔是装顶丝用的,顶住键和轴,防止轴向窜动。
4个螺丝固定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既然电机只给了这4个螺孔,那就说明可以紧固。只是要注意装大垫圈。

网友:
1.电机一般默认基轴,h6
2.3GB/T1095-2003平键 键槽的剖面尺寸
6.螺纹孔是拧紧定螺钉的
7.楼主只要考虑你的支撑安装板够强就行,电机强度不用你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手册上都有推荐的配合公差!
链轮上螺纹孔是装顶丝用的,顶住键和轴,防止轴向窜动。
4个螺丝固 ...

这个真么有,手册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么有,手册查了

你把手册当标准就对了,手册一般每章后面有个示例图的,那你多看一下。至于你说的配合,你自己去拆装几个别人装好的,根据感觉去看公差带,选配合。这些配合都是可以装上的,具体装配的难易程度在于你怎么选择。

网友:
链轮上一个螺纹孔顶平键,另一定链轮的轴向定位

网友:
查手册吧,都有。

网友:
都不理解这样的问题也能加分?!是不是鼓励我们一问题就发帖子直接发问?!都是些基本的东西,书上说的明明白白的,有打字的功夫早就在书上找到了!

网友(点评):
是啊,我问的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没人回答出来。这种问题直接查手册,都有的。

网友B:
楼主假如是学机械专业的,应该都学过,参加工作后,第一要学习的是想一想和教科书对起来,第二在手册中查找到标准和表格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假如是学机械专业的,应该都学过,参加工作后,第一要学习的是想一想和教科书对起来,第二在手册中查找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