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示机构动作的原理

楼主(2017-06-25):
如题,
1. 主动轮端的电机联轴器是什么类型的?
2. 主动轮端的同步带轮选型键的时候,长度用轴上的键槽长度还是链轮的键槽长度?
3.  从动轮端的轴固定,轴和链轮之间没有键槽,这种能固定住? 采用过盈连接?
4. 机构原理:主电机转,通过联轴器带动主动轴旋转,通过键带动主动带轮旋转,通过同步带带动从动带轮,然后呢? 带动轴承旋转? 轴承外圈还是内圈旋转?
5. 从动端的连接同步带轮孔和从动轴的两个轴承工作原理,没看明白? 它们的轴向没有固定住啊?

补充内容 (2017-6-25 21:22):
3. 第3问是轴和同步带轮之间没有键槽,同步带带动同步带轮转。轴和带轮之间是轴承,感觉轴承会轴向窜动啊,没有轴向固定。
5. 轴和轴承之间是什么配合呢? 感觉轴,轴承都没有轴向的固定,轴和轴承有可能会轴向窜动

网友:
1.膜片联轴器
2.不知道按标准键设计
3.链轮在那?
4.看楼主这结构轴承外圈
5.图在楼主手上,楼主看不明白!

网友:
没有键是胀紧固定的

网友:
3)键是干嘛用的?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xumXsv9GXi_ShqkF2nmKtXKdfjvrYL-me37QwY6RjCeL3XKrVkQcDrLoBzZQ9k50Up2kRsbtIYEJTSzYmxbYq

4)轴承是干嘛用的?

如果是外圈转,会是什么结果?如果是内圈转,会是什么结果?

5)它们的轴向没有固定住啊?那你试试固定呗。试试就知道了。

敢问你的学历和机械学历是?

网友:
我没猜错的话楼主应该是个外行

网友:
楼主是从事哪个行业啊?

网友:
这些问题都不知道的话,最好不要干机械工程师岗位,自己很累的,别人也不好辅导你。

网友:
第三点,从动端的同步轮要不要键槽都可以吧,又不是主动端。看图片从动同步轮中间有个孔应该是装个顶丝固定的。

网友:
额,这个有点想切割机的横梁,我们公司有类似的产品,比较像!

网友:
应该不是机械专业。。。
建议先问百度了解基础吧

网友A(2018-03-06):
1楼的大神说得很对,我只说一下你的第五个问题,楼主说轴没有固定。。如果我猜的没错轴端板上长孔边的孔应该是两个螺纹孔吧,这应该是安装压板的,这是涨紧结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的大神说得很对,我只说一下你的第五个问题,楼主说轴没有固定。。如果我猜的没错轴端板上长孔边的孔应 ...

楼主应该问的是轴向固定的问题。不是这个轴的固定。

网友:
同步轮上的顶丝孔是谁干的?厂家都免费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的大神说得很对,我只说一下你的第五个问题,楼主说轴没有固定。。如果我猜的没错轴端板上长孔边的孔应 ...

如果我设计,反个向,压板都不要了。

网友(2018-11-27):
先问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