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30的底座能承受70兆帕的压力吗

楼主(2017-06-25):
直径370内径270焊一个厚30的底座能承受70兆帕的压力吗?材质45#钢打坡口焊接 常温环境下工作

网友:
理论计算壁厚是足够了,只是45#焊接性能并不好。

网友(点评):
想请教大侠,这个液压缸的底部厚度的理论计算大概是怎样算的?谢谢!

楼主:
只要底厚没问题 焊接是焊工的事

楼主:
请教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这么厚足够了,话说楼主这么大的压力是什么行业上用得

网友:
70兆帕!这么大的压力,我记得焊后还需要采用紧固件。

网友:
工艺上几无可能

网友:
销钉固定,位置对齐,M20螺丝固定,上螺纹胶
焊接坡口开大点,满焊,并做着色探伤

网友:
换个材料吧,45钢的力学性能不适合耐压

网友:
建议换材料

网友(2017-08-09):
引用 楼主:
只要底厚没问题 焊接是焊工的事

焊接质量不好,还不是会影响承载强度,还是选择易焊材料好些!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