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软管设计

楼主(2017-06-25):
在电气柜上盖处作为接水口,此处是要将滴在上面的水滴,排到机柜中间部分的出口地带
这段距离如何确定?另外从软管的路径走向,要尽量避免90度,我没想出什么好方法,另外注意一点:软管必须在立面的板上的孔的正面穿进去 谢谢各位!

网友:
90度地方可做弯管接头的

网友:
图示太简单,看不明白

网友:
用个过板接头,

网友:
找一根弹簧,塞到PVC塑料管里,再折弯,SO eazy.转弯越大于90度,越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