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口的密封形式

楼主(2017-06-25):
平时观察到那些进口的泵,有的油口是管螺纹,有的是美制螺纹,想问一下,管螺纹与美制螺纹都是通过什么形式密封的,O型圈还是组合垫圈?

网友:
管螺纹分为密封与非密封管螺纹,密封管螺纹就是靠螺纹的锥度与加生料带起到密封作用

网友:
泵的进出口螺纹形式都是设计选型时自己定的,一般都是螺纹密封。
不过现在的泵直接进出口螺纹的很少多是端面法兰接口

网友:
应该是O型垫圈的

网友:
组合垫和O圈密封,都是靠挤压变形密封;锥管螺纹密封是靠锥面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