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机构的联想

楼主(2017-06-26):
       有一装有物品的瓦楞纸箱,在皮带输送线上输送,纸箱定位后,想设计一打开瓦楞纸箱的开箱机构(封箱的胶带已经割开,且暂不考虑直接安装整套的开箱设备),具体为由气缸带动一根可沿转动支点转动的转动杆,转动杆上有真空吸盘。气缸伸出时,吸盘与瓦楞纸箱接触并吸附;
       气缸缩回时,吸盘带动纸箱的折叠页翻转90°;(纸箱内有10kg物品,吸盘不会将纸箱提起)
       但有个问题,因为瓦楞纸箱封箱时,长度方向和宽度方向都会向内折叠,而且是宽度方向在内,长度方向在外,用真空吸盘的方法就只能吸附长度方向,宽度方向因为没法布置气缸和转动杆,因而没法吸附(箱子在输送线上,宽度方向是皮带输送线)。
       请问一下社区各位大侠,纸箱的宽度方向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或者有其他更合适的开箱方法。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采用这种杠杆机构,旋起来的力比较大,可能会把纸箱撕坏掉

网友(点评):
关键是杆杠的旋转中心跟纸箱不在同一点

网友(点评):
能给个好点的建议么。我底下有图片(只是方案,比较粗糙)。麻烦看一下,我就不一一贴图片了。分别采用两个气缸,推动一偏心轮,偏心轮的圆心固定一转轴,转轴上带锥齿轮,传动到另一锥齿轮,然后再带动装有吸盘...

网友:
这个好玩,试试用外力角对角或者某个面,把箱子挤一下,看盖子会不会张开一定的角度;个人感觉这个成功率蛮大的实用不实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特意刚才试了一下,空箱子会张开一定角度,但是很小。但我把箱子打开后,还有用机械手取出箱子里面的物品,所以箱子盖能开90°或以上角度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点评):
特意刚才试了一下,空箱子会张开一定角度,但是很小。但我把箱子打开后,还有用机械手取出箱子里面的物品,所以箱子盖能开90°或以上角度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楼主的构思还是挺好的!为什么那两边不能用吸盘啊

网友(点评):
主要是另外两边有皮带输送线,这时,安装气缸等器件就和输送线干涉了而且因为箱子有长度和宽度方向的盖子,一般来说是长度方向的盖子在宽度方向的盖子上面,这时先把长度方向的盖子揭开,再去揭宽度方向的

网友(点评):
(第一条超字数了,接上一条)可能要好实现一些。我上午又想了一下,另外两边也可以用吸盘,知识可能时时起来比较困难,而且成功率可能不高。

网友:
旋转点是不是应该很靠近箱体

网友(点评):
如果采用我手画的暗中方式,确实是这样。

网友:
你没必要非要模拟人手开箱的动作,能不能朝箱子吹气,直接用压力吹开。

网友(点评):
这个会漏气吧,而且我还要去里面的零件。

网友:
这种方式展开不到90°

网友(点评):
是的,要开到90°,气缸要有位置变动。

网友A:
楼主目前的单一杠杆结构很难行得通,如果能保证运动轨迹准确、避免干涉。那这个结构可以参考一下,一个吸盘分两次动作,执行两个方向的开箱动作。第一次开长度方向后会露出宽度方向,第二次动作开宽度方向。这个结构的关键就是多关节的利用,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总感觉这个结构应该用多连杆机构。楼主觉得呢?

网友(点评):
这结构感觉很不错,不过打开后的固定好像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
LZ看这个图片的方案行不

网友(点评):
楼主费心了,楼主的意思是吸盘组1与吸盘组2在A/B/C三点的直线上可以运动,吸盘组1与吸盘组2分别开纸箱长度方向和宽度方向。

网友(点评):
是的,结合你空间布局,看看行不行

网友B:
长度方向可以用固定的锥形导杆推开(纸箱在输送线上运动的时候),停止时,用旋转机构开宽度方向的(注意旋转轴心与纸箱打开旋转中心一致)。

网友(点评):
楼主,锥形导杆能将长度方向推开90°么,到我抓抓取零件的时候纸箱长度方向折页又怎么固定呢,还请楼主更加明确一点,有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
开箱的行方法很多,开箱和取物是在一个工序吗?

网友(点评):
是的在一个工序,箱子打开的时候取零件,取完过后开箱机构再放开箱子,保证机械手取零件的时候,不会被箱子的折页干涉。

网友:
没看见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目前的单一杠杆结构很难行得通,如果能保证运动轨迹准确、避免干涉。那这个结构可以参考一下,一个吸盘 ...

感谢回答。目前我的方案采用这种方式,如图片(只是方案,比较粗糙)。分别采用两个气缸,推动一偏心轮,偏心轮的圆心固定一转轴,转轴上带锥齿轮,传动到另一锥齿轮,然后再带动装有吸盘的固定板转动,从而达到开箱目的。
但存在以下问题:
1.感觉结构过于复杂;
2.最后翻转的位置到第一个锥齿轮距离比较长(280~450mm),会比较费力。
3.没试过,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只是原理上是行得通。

楼主:
大侠好久不见。你看着我这样方案怎么样。望多指教。
如图片(只是方案,比较粗糙)。分别采用两个气缸,推动一偏心轮,偏心轮的圆心固定一转轴,转轴上带锥齿轮,传动到另一锥齿轮,然后再带动装有吸盘的固定板转动,从而达到开箱目的。
但存在以下问题:
1.感觉结构过于复杂;
2.最后翻转的位置到第一个锥齿轮距离比较长(280~450mm),会比较费力。
3.没试过,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只是原理上是行得通。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去掉齿轮 直接驱动旋转轴 90度问题不大

网友:
1、用锥形导向把两片大的盖打开大于90°;
2、红色线示意的框从正上方下压,可以保持2片大的盖打开状态;
3、红色箭头示意的机构按箭头方向运动可以开小的盖。
只是一个构思示意,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明白?
第一二步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开小盖这步还没想的很清楚,仅仅提供一个思考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度方向可以用固定的锥形导杆推开(纸箱在输送线上运动的时候),停止时,用旋转机构开宽度方向的(注意旋 ...

看图示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好!

网友:
如果开口已经够夹取工件,这个方案就可以了,简单直接。

网友(2019-04-22):
我之前见过的自动包装线,开箱好像都是做这种导向的,简单直接

网友:
建议你们直接换包装就好了...用整盖式的...

网友:
动力机构可以直接用旋转气缸,带着吸盘旋转

网友:
厉害了,这个简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