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ition和用挠度计算的数值相差太大,求正解

楼主(2017-06-26):
1

1

楼主:
希望  各位大侠  大师  帮忙指点迷津  谢谢!着急 啊  在线等!

网友A:
气缸推力是多少?你确定算对了?另外301kgf/cm^2这个值似乎太大了吧

网友B:
改了。符合公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推力是多少?你确定算对了?另外301kgf/cm^2这个值似乎太大了吧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053371586\QQ\WinTemp\RichOle\_{D6~YU]3K_F5T8YA}K$R_9.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053371586\QQ\WinTemp\RichOle\_{D6~YU]3K_F5T8YA}K$R_9.png

网友B:
应当是F1\F2\F3力在X(F2)处分别产生的的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F1\F2\F3力在X处分别产生的的叠加。而不是100+100+100=300

你好
跨间等间距布置三个相等的集中荷载下的最大挠度,其计算公式:
Ymax = 6.33pl^3/(384EI).
式中: Ymax 为梁跨中的最大挠度(mm).  p 为各个集中荷载标准值之和(kn).   这个P值如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

谢谢  我在看下

网友:
kgf是千克力,也就是相当于1千克重量的物体产生的力,1kgf=9.8N,简单点,按10N计算。
那么,301kgf/cm^2=3010N/cm^2=3010N/100mm^2=30.1N/mm^2=30.1MPa
这个压力,肯定不正常,压缩空气压力一般不大于0.8MPa.
那么80直径的气缸产生的力,在不考虑气缸杆直径的情况下应该是(假设压强0.6MPa):
  力=压强*面积=0.6MPa*3.14*(80mm/2)^2=3014.4N

先仔细验证一下吧,这个错了,后面都不对。

网友:
这个符合不

网友:
表格里面下面力的单位应该是kgf,没有cm^2

网友:
学习了,还是挺专业的

网友:
先把基础知识学好再搞这些模拟仿真吧,不然会害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符合公式吗!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2018-02-23):
这计算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到气缸内有等压的气体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了。符合公式吗!

兄弟,你这个计算公式软件哪里来的,能否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个计算公式软件哪里来的,能否告知一下,谢谢了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