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好用的排污泵,介质为煤油

楼主(2017-06-26):
因为设备是清洗零件用的,清洗介质是煤油。导致清洗油箱里面有沥青状的油泥,希望大侠推荐一款排污泵。另油箱容积为400L.10分钟内抽完就可以。另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希望大侠顺便推荐下品牌。在这里谢谢大家啦。

网友:
相当于高粘度机械油了,油泵(一定是油泵, 不是水泵)不就行了。

网友:
那就用隔膜泵嘛,好多都可以啊
机械泵应该也可以,柴油是有一定的粘度的。

网友:
抽铝浆的泵应该是可以抽这个的吧,我们公司有自主研发的齿轮泵,在申请专利,有需要可以加下我QQ863658675

补充内容 (2017-6-27 08:49):
已经是经过验证的了,我们是做非标设备的嘛,上次客户要做铝浆上料机,市面上的泵都不行,所以我们就自己研制了一个

网友(点评):
这个。。。。。新东西不敢买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还是齿轮泵靠谱,但是我希望是经过市场检验的

网友(点评):
齿轮泵对抽油泥好像不行

网友:
潜水排污泵是一种用于环保行业用来输送含固体颗粒、纤维等固液混合液体如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泥浆等的泵类产品。

网友(点评):
潜水排污泵不行,2个月就坏啦

网友(点评):
潜水排污泵不行,2个月就坏啦

网友:
转子泵擅长粘物料,隔膜泵柱塞泵擅长精确计量,螺杆泵~~忘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神来救救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神来救救我吧

不了解您的现场。有这么难?

一般清洗溶剂是不经常更换的,有使用周期。短则一星期,多则一个月。
您使用的介质为煤油,煤油的沉降性能非常好,更换时一般都是上面部分泵抽,下面不好抽的是人工清理。
您是金属零部件清洗,避免不了金属碎屑之类,应该对泵有寿命影响;即使用泵多抽一些,下面还是要人工清理。
另外,上面的油与底部的渣也是要分别处理的。

不了解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