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精密加工--轮廓度比较板

楼主(2017-06-26):
如图加工件:厚度可调整,中间孔没什么要求,减重的
联系电话:15996418303

网友:
r角的公差都小数点后3位,检验必须上三坐标喽

网友:
量大的话直接开冲孔落料模了

网友:
这个是做量具用得,要给第三方检定

网友:
慢走丝割割,应该每个地方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