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偏斜问题

楼主(2017-06-26):
我做的工件是长24.5宽11.6厚度0.5的铜片,目前的问题是整形阶段,模具是上下两个长方块,目的是把铜片拍平,但是现在拍完后发现两头宽度相差四五丝,而且小的那头尺寸和没拍前一样,貌似根本没压到,上下模都重新上磨床磨过,导套现在也被我拆了,但还是没改善,是不是冲床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看看零件是否在受力中心?放偏了易出现这类问题。
滑块是否松的一塌糊涂?
台面和滑块是否垂直?用表测下。

网友:
压平前尺寸没问题的话估计是模具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上模与下模面平行度有误差

网友:
很可能是磨具面不平行,拍的时候一侧先接触到就会出现一边压到,另一侧压不倒的情况

网友A:
开工前的状态打一次表  看看两个面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工前的状态打一次表  看看两个面的情况

好主意,明天我试试

网友B:
冲床平行度没问题,滑轨太松是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床平行度没问题,滑轨太松是在问题

上次老板调了下导轨,现在比较紧,是不是调的不好,影响平行度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

网友C:
模具两个面的平行度会有问题的,可以从这个问题点来出发,打表看看平行度,或者看看滑块有没有磨损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具两个面的平行度会有问题的,可以从这个问题点来出发,打表看看平行度,或者看看滑块有没有磨损之类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