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画出来

楼主(2017-06-26):
第一张是客人要求的,先弯个R90的圆,在两边在弯个R20的。我3D画了一下,感觉不对太难看了,R20的弯我画不出来,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这是个3D画法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应该怎么弄!!

网友A:
3D草图不能加倒角吗

网友:
草图曲线两个接线处倒一下圆角

网友:
两平面的线不要连起来,做断开的,然后桥接

网友B:
楼主这SW是2016版的吧?

网友:
这个简单,直径用三维草图画就可以了

网友C:
扫描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扫描功能

扫描轨迹

网友D:
不能完全做到9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SW是2016版的吧?

是的,刚弄的,以前用的是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描轨迹

我是这个轨迹弄不出来,做出来的都是直的,不能倒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草图不能加倒角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弄错了,我最后一张图片上面就是在3D草绘上面加倒角,但是显示出错,无法倒圆角

网友E:
大侠们,我真的做了,你们没觉得有问题吗?图中尺寸77.5和200.5有一个是错的。而且,我用的CAD2011版,做不出来

网友:
可以弄,但好像有个约束,一直没有约束上。没时间找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侠们,我真的做了,你们没觉得有问题吗?图中尺寸77.5和200.5有一个是错的。而且,我用的CAD2011版,做不 ...

哪个尺寸有问题啊!!

网友:
左右视图的R20不是真实尺寸,在零件上是找不到这个尺寸的。左右大R90这个圆弧是180°的时候,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完全做到90度吧!

这样做是有问题的,不在一个平面,圆弧两端不可能同时和其他图元相切。

网友F:
很简单,从加工过程来看,那个R20绝对不是你成型之后的尺寸,只能是成型之前,因为这个热折弯的结果。
第一步,是加工内折弯R20,使用2D草图+扫描特征
第二步,是加工内折弯R77.5,使用弯曲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从加工过程来看,那个R20绝对不是你成型之后的尺寸,只能是成型之前,因为这个热折弯的结果。
第 ...

我按你的方式做了一下,效果是有了,就是3d圆管有点变形,不过整体效果有了!!  多谢你的方法

网友:
R20做不出这个尺寸,其他的都还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从加工过程来看,那个R20绝对不是你成型之后的尺寸,只能是成型之前,因为这个热折弯的结果。
第 ...

用弯曲管子会变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弯曲管子会变形啊。

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的。

管子直径能标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的。

请教我的做法行不行?

网友:
用曲面做交线,就是扫描的路径。。

表示无压力,可以完全保证尺寸。

网友E:
@aa529319735:管子外径25,所以:77.5*2=155,155+25+25=205,图纸尺寸200.5.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aa529319735:管子外径25,所以:77.5*2=155,155+25+25=205,图纸尺寸200.5.不是吗

不是半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半圆啊

哦,你做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你做出来了吗、

现在 由供应商报价以及开模费用!!3d效果做出来了

网友E:
3D的拉伸路径是怎么做到的?不在一个平面啊?圆角时显示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的拉伸路径是怎么做到的?不在一个平面啊?圆角时显示出错

我是用的是   20#   提出的办法  先扫描外轮廓,在弯曲成型,你可以看一下  20#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