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曲圆管如何画好后能钣金展开

楼主(2017-06-26):
这种圆管弯曲如何在SW里画出来,并能够用钣金展开?请老司机指导!!!

网友:
空间草图+用焊接-结构构件功能。钣金展开好像跟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够吧,完全跨越模块功能了

网友:
这根本不是钣金折弯件,何来展开一说,去翻五金手册,说的好清楚,圆管中心线长度即为圆管折弯前长度

网友:
你是为了下料吗?

网友:
你这是要找接口展开图吧

网友:
弯管是不能用钣金做的,可以用结构焊接然后弯曲,如果展开时可以压缩此特征

网友A:
这么大的直径,可以做成虾米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直径,可以做成虾米腰。

除非开模冲压,否则必须制成虾米弯。

网友C:
这个是管道,分块进行,弯头和直管展开料算法不一样吧,如果有大小口,及方与圆接口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开模冲压,否则必须制成虾米弯。

是要制作成虾米腰,直角虾米腰我会,这种扭虾米腰该如何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管道,分块进行,弯头和直管展开料算法不一样吧,如果有大小口,及方与圆接口也不一样的

主要就是分块怎么操作,如何在SW里表现出来

楼主:
有没有老司机 发一个制作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制作成虾米腰,直角虾米腰我会,这种扭虾米腰该如何画呢?

由多个弯头和直段组成,怎么扭都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