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胀套孔与侧面的垂直度

楼主(2017-06-26):
胀紧套孔与在侧面的垂直度是多少啊,想把零件直接放在上面与轴胀紧

网友:
胀紧套孔与在侧面的垂直度看跟轴涨紧的零件装配要求啊?这样问肯定回答不了。

网友:
这种肯定是越小越好了

网友:
不会是指那种带锥度的吧,通常锥度在2-3度

网友:
零件通过轴,靠在底面就可以啦,加工后的精度,取决于涨套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