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铣刀制造时刀头为何断裂?

楼主(2017-06-26):
如题,在开刃过程中刀刃部分断裂,这是材料-钨钢圆棒质量问题,还是加工操作不当呢?或者刀具设计问题?

网友:
W、Co类合金材料不经受力

网友(点评):
你好,请问大侠在哪个行业?对合金这种材料有多了解?

网友(点评):
有过在精密加工行业经历,现在自动化设计

网友A:
背吃刀量和进给量过大,使钨钢刀具强度不足,而引起的断裂现象。

网友(点评):
人家是生产刀具过程中 断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吃刀量和进给量过大,使钨钢刀具强度不足,而引起的断裂现象。

谢谢指点,同批次其它规格加工过程中都没出问题,就这个不行

网友:
其它规格都没有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是刀具设计的问题,最薄处强度不高啊

网友B:
没考虑热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考虑热影响吗?????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加工容屑槽切削热太大,冷却液急冷造成的,加工速度降下来试试。

网友:
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开槽加工吃刀量太大,建议降低砂轮进给速度和提高砂轮转速
2.砂轮切削力不够,建议重新修磨或换一个品牌的砂轮
3.刀具设计不合理,刃芯尺寸偏小
4.棒材有问题,气泡或烧结强度不够

网友(2017-09-29):
数控刀具钨钢铣刀厂商寻合作

本公司专业制造各式铣刀,拥有数十台进口数控机台。拥有十多年刀具制造经验,现寻外贸或者销售商合作共赢。欢迎来厂考察。

常州市常新华龙数控工具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微山湖路52-1
联系人:孙先生     QQ:256266894
手机:18961172365 15606122365
销售产品:铣刀、铝用刀、球刀、圆鼻刀、钻头、合金圆棒、非标刀具定做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是才看见
很像我们以前出现的磨削裂纹,
1)主要是加工速度过快。(也要调整一下冷却管,喷射位置是磨削点)
2)就是材料不行,估计是国产一般的材料。进口料很难磨出这种效果来。
其他因素影响太小了,最有可能的我也就能想到这么多。

网友:
从现有信息情况看,砂轮或主轴的可能性更大些。
不知道楼主现在可有结论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