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号C216al-A-2,A和2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7-06-26):
如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链条链号中为A、B两大系列。A系列是符合美国链条标准的尺寸规格:B系列是符合欧洲(以英国为主)链条标准的尺寸规格,相互之间除节距相同外,其他方面有本系列自身的特点,主要区别为:
  1)A系列产品内链板与外链板厚度相等,通过不同的调试取得静强度的等强度效果。B系列产品内链板与外链板调试相等和,通过不同的百度取得静强度的等强度效果。
  2)A系列各元件主要尺寸与节距有一定的比例。如:销轴直径=(5/16)P,滚子直径=(5/8)P,链板厚度=(1/8)P(P为链条节距)等。而B系列零件主要尺寸与节距不存在明显比例。
  3)同档的链条破断载荷值比较,B系列除12B规格低于A系列外,其余各档规格均同档的A系列产品。

网友B:
想先问楼主这型号出处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先问楼主这型号出处那里?

取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链号中为A、B两大系列。A系列是符合美国链条标准的尺寸规格:B系列是符合欧洲(以英国为主)链条标准的 ...

谢谢,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