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皮带轮和皮带的安装请教!

楼主(2017-06-26):
用软件模拟,皮带基准长度和我理想的安装位置竖直距离相差了50mm,请问除了移动电机距离以外方法。有别的方法让皮带在适合的范围内调紧松紧吗?

网友:
再增加个皮带轮调节

网友A:
加涨紧轮可以吗,楼主是什么设备,又是导轨又是缓冲的,切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涨紧轮可以吗,楼主是什么设备,又是导轨又是缓冲的,切割机?

是的

网友:
还可以用多节带

网友:
加涨紧轮

网友B:
参见如下设计方式:

网友:
就放在你理想的位置,计算一下皮带长度,然后联系一下卖皮带的,基本上能找到合适的皮带,标准上没有的长度他们也有,买皮带的给我的说法是你要多长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见如下设计方式:

谢谢大侠的资料

网友C:
  50也不多,相比而言,最好在电机上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也不多,相比而言,最好在电机上调节。

请教下,怎么在电机上调节呢?

网友:
皮带型号没有选对,张紧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