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技术员求教: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7-06-26):
请问下 链轮 用SOLIDWORKS 怎么出剖面图,就是奇数齿,不能两边刚好对称从齿的中间剖开,   那么齿顶圆就标不出来,,我想知道哪些图纸的链轮剖面图是怎么样 弄出来的  , 谁教我一下  谢谢

网友:
那个动态图解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你这个动态图解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
这样做出来  平键的尺寸 不对

楼主:
剖视图 斜向一边的

网友:
下面的齿轮没放正,右侧的齿中线不在水平位置

网友:
楼主是因为下图所示的原因——图形位置不正——导致的错误

把图形摆正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