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漏发零件

楼主(2017-06-26):
各位道友,
    大家设备细化完发包时是如何避免漏发的?自己的方案效果如何?
    先说说我的
     加工件料号按顺序编写。不跳号。属性里增加数目一栏反应到工程图里。(一个前辈教我的)
     市购件第一次发的时候小心些,然后组成套装放在一个通用BOM里,下次用到直接一套捞出来。(自己想的)
    结果是还是有漏发情况。想知道有啥更好的,更有效率的检查方法。

网友:
库房发货用一个表单装箱,然后你再有表单对一下,这样两次的确认可以减少漏发的几率

网友:
调试车间有产品明细,库房有详细的出库单,质检或销售拿着发货单,三码合一!

网友(点评):
这些都是根据我的BOM来的,如果我的BOM错了 他们肯定错了。我想知道如何更好的防止自己出错。

网友:
不管怎么做,必须细心谨慎才行。

网友:
关键是BOM要有人性化

网友(点评):
把易漏件标注为主要、重要、特别零件

网友:
你只能控制好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即使你BOM表做的再合理,也保不了别人的失误啊

网友:
随便你怎么搞,漏发无法避免,好的方法只能减小发生的概率

网友:
个人觉得漏发的情况肯定是会有的,能做到的就是尽量避免

网友:
三表按照小装配图分,这个多人协作难免遇到马虎的,

网友:
1,3D图要包含所有的部件(要体现出3D软件所见即所得的优势);
2,做BOM时一定要仔细并核对;
3,重点:要有人审核/核对(工程师一定不要有排斥心理,以为是别人挑刺)。

补充内容 (2017-6-28 10:29):
严格来说是要的(虽然工作量增大了),至少电气装配人员不会经常抱怨少了固定线路的螺丝孔/线束过线孔

网友(点评):
马达驱动器 编码器线什么的 兄台也搞上去?

网友:
填张表,发货前再一一对一下

网友:
防止自己出错的办法,简单高效的就是——别干机械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