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活用solidworks工程图的视图锁焦命令

楼主(2017-06-26):
【视图锁焦】是个很有意思的命令,直接的解释可以自行搜索SW自带的帮助,这里要说的是比较另类的用法:

记得之前论坛有人询问过,怎么把两个视图中的零件序号用同一条【磁力线】连接起来,虽然这是个比较怪异的需求,不过用【视图锁焦】确实可以办到。

废话不多说,直接看图就好了。不过记得在最后解除【视图锁焦】就好。

PS:还是得唠叨一句,视图锁焦就是说所以新添加的注释都属于当前视图了,所以当需要在其他视图增加注释的时候,要记得解锁……Over!

网友:
兄台这个截图软件不错啊,用啥做的?

网友:
多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我咨询一个问题,我在一个视图的标注经常跑到另外一个视图里,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我咨询一个问题,我在一个视图的标注经常跑到另外一个视图里,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双击视图就默认开始视图锁焦,层主可能是因为误操作双击,开启了视图锁焦状态,这样,你添加的所有注释都被认为是属于当前视图的注释,解锁视图锁焦重新标准就好了

网友(点评):
好像是这样,感谢!

网友:
更奇妙的时,你一拖动锁焦的视图,你会发现另一个视图上的序列号跟着跑了,但一松手,它又回归到正确的位置上了。。。
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