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示气缸有什么用途

楼主(2017-06-26):
规格CQB50-40

规格CQB50-40

四个接头单向伸缩

四个接头单向伸缩

看运动结果,既不是粮形程气缸也不是双向气缸组合形式,那是用来干嘛的。(YY一下难道是力加一倍)求大神回复,越具体越好。

楼主:
两形程应该是三个气缸接头吧

网友A:
可以停两次!相当于两个气缸头尾连接!也叫多段气缸!

网友:
双倍出力

想起来一个办法,气缸涂红色,装个角,可以三倍出力

网友(点评):
红色有角三倍速么

网友:
这个是双位置气缸

网友B:
从图上看像是倍力缸 (X2), 如果是多位缸,两个缸套会不一样长,

网友:
两个行程的气缸,A+B

网友:
应该不是双行程气缸,我用过亚德客的双行程气缸,四个气孔只用其中三个,有一个为排气孔

网友:
楼主 弄明白了没?我正好要用双行程的气缸,你有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停两次!相当于两个气缸头尾连接!也叫多段气缸!

A+B形程的话有两个疑问一个:现在两气缸是一样大小,第二个:我之前用的亚德客双形程气缸是只有一个排气接头的另一个排气接头堵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停两次!相当于两个气缸头尾连接!也叫多段气缸!

那怎么四个接头都用了呢,之前我用的亚德客的只接一个排气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像是倍力缸 (X2), 如果是多位缸,两个缸套会不一样长,

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气缸型号。

气缸型号为:CDQ2B5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