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工件夹紧并精确定位在规定位置的机构!

楼主(2017-06-27):
求助:实现工件夹紧并精确定位在规定位置的机构!

现需要将一矩形物体夹紧其中某个直角端,并将该矩形物体精确运送到液压剪的刀口处。
考虑到液压剪中间没办法设置传送带且矩形物体大小:max长×宽=80×60mm,所以我暂时想到的是机械手。
这里主要想问还要没有其他的精准定位夹紧运送的机构,并且还包括我剪完这一端后,我需要同样的机构去承接该矩形物体已被切割的一端,接着去切割之前夹紧的这一端。

文字繁琐,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1. 夹紧并定位到剪切刀口处;2.剪切完一端后,另一边承接工件 3. 移动到另一个剪切刀口完成同样的动作,切割之前未切割的边;4.切割。 (PS:这个矩形工件外形存在膨胀、破裂、翻卷的情况)

网友A:
工件的图发一个啦。你这个看起来属于比较基本的夹具设计,应该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的图发一个啦。你这个看起来属于比较基本的夹具设计,应该不难的。

主要是夹紧一端还要实现精确的定位,机械手我觉得应该是能做到的,但是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我切割完之后还要呈递到另一边,由于刀具之间设置不了传动装置,所以暂时没有更好的想法。

网友B:
可以搞个龙门,两边夹,毕竟龙门可以走3轴运动。

网友A:
你这个是需要两套夹爪吗?全是悬浮的夹紧感觉不是很好。不知道你坯料切第一刀精度要求是多高?反面第二次夹紧应该对精度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个龙门,两边夹,毕竟龙门可以走3轴运动。

我这个是切一个L边,再切另外一个L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需要两套夹爪吗?全是悬浮的夹紧感觉不是很好。不知道你坯料切第一刀精度要求是多高?反面第二次夹 ...

因为这个空间和刀具摆放,不方便在中间部分设置平台,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平台上推动的精确度,我这个每次切割应该在3-5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