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焊接?

楼主(2017-06-27):
一根Φ3的细管与一块0.5厚的薄铁片焊接在一起,材料都是304不锈钢,不知道是用什么哪种焊接焊上去的,

楼主:
图片如附件,

网友:
薄类不锈钢通常亚弧焊

网友:
冷焊

电阻焊

亚弧焊

还有谁

网友:
不锈钢一般情况下也只能是氩弧焊焊接的;看图片上焊缝较小,可能是冷焊机制作而成

网友:
激光焊接

楼主:
哈哈,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刚开始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么一些,电阻焊、激光焊不过冷焊还是第一次看到,就是想确认下是焊接方式。肯定能找到完美的答案,社群是我前进的知识源泉!!

网友(2018-04-12):
还可以用高频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