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面盒子抓取问题

楼主(2017-06-27):
就我们平时吃的泡面盒子来料是一摞一摞的,我想把一整摞抓起应该怎么抓(一摞有30个)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 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是产线还是装卸
不过这种是不是用托起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 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是产线还是装卸
不过这种是不是用托起比较好

用在产线,是空盒子,来料是一摞一摞躺着放在箱子里,我现在要从箱子把盒子取出来,不知道怎么从箱子里取出来

网友:
用筒结构,参照羽毛球筒……

网友:
做个仿形吸

网友B:
这直接采用机械手去抓啊

网友:
从下面顶上来是不是要好一点

网友:
直接抓不就可以了,控制下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直接采用机械手去抓啊

机械手怎么抓

网友C:
上个图呗,这样说半天也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图呗,这样说半天也说不清楚

盒子就在箱子里

网友:
费斯托有一些抓取的机构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D:
这种都是标准的,你做一个夹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都是标准的,你做一个夹具就可以,

这不是标准的,盒子在框子里不是规则的,还有你抓的话怎么抓,没法真空吸,因为是软的材料没法夹,怎么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标准的,盒子在框子里不是规则的,还有你抓的话怎么抓,没法真空吸,因为是软的材料没法夹,怎么搞 ...

就感觉楼主的思维,就是死套在气动元件了。

丢弃或尽量不用气动系统,海阔天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感觉楼主的思维,就是死套在气动元件了。

丢弃或尽量不用气动系统,海阔天空。。。

不知大神有什么思路

网友:
思维定式了,只想着动盒子。可以动箱子,将箱子旋转,侧过来或是倒过来,留出一层泡面盒子的宽度,用气缸推出,这边可以参考棘轮结构

网友:
生产线是往里装泡面吧~
我觉得这个上料还是人工来的方便。
人把一摞一摞的放进一个长长的管子里,管子是柔韧的。末端加旋转下料,类似纸杯。

网友:
既然是软性的,且是成摞放置,那么可以统一导入固定容器,从底部单独夹取.解放思想,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被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