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仪器为什么可以做的这么小,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7-06-27):
基恩士有一款一键测量仪器,随意放置被检测物体,当然在成像范围内。此仪器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测量并输出数据,想不通里面的机构,特请教各位里面的传动方式结构形式,为什么可以做的这么小?

网友:
这么高级啊,比3D激光扫描还好用吗?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一个原理,具体不清楚,只是好奇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吧

网友(点评):
光是电机都放不下吧

网友:
相机镜头里不也有运动机构吗,体积多小的

楼主:
再次请教各位

网友:
就是1台2d投影仪嘛,只是尺寸精密点,工作原理都差不多的

网友(点评):
您说的很对,什么结构才能做到如此紧凑

网友(2017-09-21):
可以参考硬盘磁头的传动:步进电机带动钢带,钢带推拉平台。

网友:
不明白楼主说什么,你把设备的尺寸都没说,谁知道到底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