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工程图的线性标注和尺寸链标注

楼主(2017-06-27):
        今天叫同事帮忙出工程图,结果一发过来全是尺寸链标注。很简单的零件也是如此(如下图),我觉得不对,应该分中对称标注。但有没有理由说服同事,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这种标注对机加工有影响吗,会不会不方便。谢谢!

网友A:
机加巴不得你这么标呢。。。
但是设计思路表达不清。。。

网友B:
就是基准选择不同而已,把0坐标放在中间就和你要的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加巴不得你这么标呢。。。
但是设计思路表达不清。。。

这样标反而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基准选择不同而已,把0坐标放在中间就和你要的一样了

谢谢!

网友:
机加件都这样标注的

网友:
线切割一般都喜欢你这样标得,为此我是深有感触的

网友:
加工方便,加工的不用再算数.公司自己加工的就这么标,发外面就按你说的标

网友C:
设计和加工是不分家的,在加工那里,如果你这个有个小批量,是靠台钳两个面定基准,一个个孔加工的,再告诉你个更专业的,图上基准是左上角为00点会更专业,加工的手更顺,自己体会

网友D:
机加的都希望这么标注,不用计算了,检验的就蒙圈了该从哪里量呢,所以还是不符合设计规范, 保证重要尺寸

网友:
这样可以,对生产方便,国外的图有这样标注的,国内不流行这样标注。

网友E:
纯粹瞎标,设计人员就出设计图,什么工艺图与你设计人员一点关系没有。设计图转换工艺图,交给车间工艺员,设计人员别没事成天揽责任。

网友:
纯粹因为这样速度快,尺寸链,一拉就自己出来了,你那种中间对称,线性标准速度绝对比这个慢。人家帮忙当然图个快呗

网友:
看不出哪个是关键尺寸,遇到装不上的时候会哭吗?

网友:
除非是数控加工,一般而言不建议,这样没法表达设计意图

网友:
告诉他这是加工的工艺图  不是机械制图

网友:
有点看不懂这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加的都希望这么标注,不用计算了,检验的就蒙圈了该从哪里量呢,所以还是不符合设计规范, 保证重要尺寸

确实,这样标不能保证重要尺寸,突出不了设计意图。

网友F:
没公差。如果按自由公差,累积到后期尺寸都很大了,超过200以后,自由公差很大的,正负个0.5都在合理的范围内。。

反正我是很反感这样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纯粹瞎标,设计人员就出设计图,什么工艺图与你设计人员一点关系没有。设计图转换工艺图,交给车间工艺员, ...

受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公差。如果按自由公差,累积到后期尺寸都很大了,超过200以后,自由公差很大的,正负个0.5都在合理的范围 ...

我也反感这样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反感这样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说

最好不说。

同事之间,最烦的就是你去指指点点。。。

做非标件大多这样标,我见得多了也闭口不谈了。

但如果产品这样标,检验通过的零件,没准会装不上。。

网友:
不是标准机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和加工是不分家的,在加工那里,如果你这个有个小批量,是靠台钳两个面定基准,一个个孔加工的,再告诉 ...

谢谢!

网友:
机加工最喜欢这样,一目了然

网友:
没什么,加工寻边的时候,如果是寻两边分中的话就要靠四个边,如果是以图上边角为基准的话只需要靠两个边。复杂的零件图纸上密密麻麻的尺寸自己都看懵了,这样标次序明了,方便加工者识图。

网友(2018-02-03):
没毛病啊,感觉lz把“尺寸链”理解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