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仿制过伺服电缸?

楼主(2017-06-27):
最近在研制一款汽车蹬车踏板踩踏试验机;

其功能要求:类似于像人脚踩踏该产品的动作,集中在一个时间段使该产品连线受力,然后观察该产品的变形是否超出要求;

这个踩踏的动作我第一时间想到了电缸,如图:

但伺服电缸的供应商报价较高,于是想到了是否可以自己做一台?

PS:反正里面结构挺简单的

如图所示,里面结果确实不复杂啊,但各零部件加工与组装精度要求估计很高啊!

所以特此发帖,问下社区大神有没有仿制过伺服电缸的朋友,给些建议了~

网友A:
自己做一款成本更高,你可以考虑私服电机+线性模组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款成本更高,你可以考虑私服电机+线性模组的结构。

感谢大神建议,我主要是想使输出力与电池轴向同轴;线性滑轨受力点会产生一个扭力

网友B:
用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杆,两边用导轨。可以做,但体积大还有防尘效果没电缸好。我们要求不高的场合都是这样自己做,要求高就买IAI或SMC电缸,自己做价格省1/3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杆,两边用导轨。可以做,但体积大还有防尘效果没电缸好。我们要求不高的场合都是这样 ...

万分感谢大神的宝贵建议,我自己也有构思自制的结构,但能否给张你设计的结构图示呢?

网友C:
第一张图标准叫法是“电动执行器”,第二张图叫“伺服压机”,代替油缸用的。

网友D:
主要是看精度要求,没什么要求的自己做便宜些,精度要求高的肯定是买来的便宜,而且性能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标准叫法是“电动执行器”,第二张图叫“伺服压机”,代替油缸用的。

看来兄台你经常用了,专业名称都叫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看精度要求,没什么要求的自己做便宜些,精度要求高的肯定是买来的便宜,而且性能也稳定

好的,感谢大侠建议

网友:
公司允许就自己做啊,这样自己理解的更透彻,就当练手了,我以前就这么干

网友E:
公司提供自己动手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自己动手你会动到心疼

网友F:
还是有明白人,,,楼主自己设计 要注意公差  关键部件的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提供自己动手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自己动手你会动到心疼

嗯,感谢大神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有明白人,,,楼主自己设计 要注意公差  关键部件的粗糙度

嗯,感谢大神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大神的宝贵建议,我自己也有构思自制的结构,但能否给张你设计的结构图示呢?

公司的资料肯定是不能拿出来的,发现就饭碗不保了。提供一个网上图片。我就是采用这个方案。用伺服电机驱动。图片有点小,但还能看清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