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刻度扭力扳手原理

楼主(2017-06-27):
老铁1、有没有扭力扳手的原理图、剖切图
2、设定扭力值,扭力到达后后会“哒”一声,到底是哪个部分在响

网友A:
我觉得这3张图就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内面有个限值后的反拨叉发声音

网友:
扭力扳手发出卡塔声音的原理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去理解:
  1、扭矩扳手在发出“卡塔”声后是提示已达到你要求的扭矩值了;
  2、扭矩扳手所发出的“卡塔”是由本身内部的扭矩释放结构产生的,其结构分为压力弹簧、扭矩释放关节、扭矩顶杆三结构所组成.
  3、首先在扭矩扳手上设定所需扭矩值(由弹簧套在顶杆上向扭矩释放关节施压),锁定扭矩扳手, 开始拧紧螺栓。当螺栓达到扭矩值(当使用扭力大于弹簧的压力)后,会产生瞬间脱节的效应。在产生脱节效应的瞬间发出关节敲击,扳手金属外壳所发出的“卡 塔”声。由此来确认达到扭矩值的提醒作用(其实就象我们手臂关节成15度弯曲放在铁管里瞬间申直后会碰到钢管的原理一样)。

网友:
改天实物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3张图就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请问是肘节的位置在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