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摩擦带定长控制

楼主(2017-06-27):
手里有个项目是依靠胶堒摩擦料带 定长控制 冲床冲孔

主要机构有  传动机构

胶堒  2根
上胶堒直径30mm (从动轴)     一根
下胶堒直径10mm (主动轴)     一根

伺服电机,电机驱动器,配减速机 一套
60伺服电机200w(国产)一台
减速器 1:40(国产)一台

电机控制器带输入输出功能(国产) 一台

冲孔模具 一套

根据设计要求完成组装进行调试后发现跟理论误差相差巨大。
产品要求:圆孔与圆孔中心距误差为±0.02mm  实际调试机器为±0.05mm相差很大。

经过检验发现。其±公差是有规律的 比如 要求间距为 3mm

经过一组实际数据   误差的规律为
2.95mm   2.96mm  2.98mm  3.01mm  3.05mm  2.95mm 如此循环。呈现一个尖峰波形图,

就此数据得出结论,与摩擦力大小并无太大关系!
减速器出现问题,精度不够。 导致减速器不能转到我需要的角度。

解决方法:使用二手日本伺服电机带谐波减速器代替国产减速机与伺服电机!
电机已经购买,待到货后验证我的理论是否正确!

各位看看我这思路是不是对的!

网友:
一般的伺服都是半闭环控制  你可以在安装一个编码器测铜带的线速度进行反馈全闭环
  还有一般减速机都会标准背隙的 你的传动比是40 一般都是二级行星齿轮减速机背隙很大 先找个合适的减速机   适当加长一点加减速的时间看看效果
再不行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铜带上加一个编码器反馈给伺服电机  你现在只是个半闭环控制       查下减速机的背隙算一下选合适的减速机  适当增加加减速时间看看

网友:
上胶堒直径30mm (从动轴)     一根
下胶堒直径10mm (主动轴)     一根
以上零件的圆度有影响?如果圆度没达到你的要求,即使减速机出轴转角在你的设计范围内,送板的行程也可能不一样

网友:
等楼主的结论

网友:
我也等再试的结果。不过规律是5个孔循环一次,这个长度跟主动轴的周长相差多少呢?

网友:
现成的成熟产品都用硬辊啊

网友:
来等结果的

网友:
使用摩擦传动传动的精度本来就差,可以考虑专门做个定长检测,加个传感器的问题,信号要比你计算传动长度要精确

网友:
这结构精度要求好高啊!持续关注。

网友:
猜测是输出轮偏心引起的误差波动。

网友(点评):
层主大神啊!!!

网友:
辊也太细了,咦,咋这么眼熟的帖子

网友:
不需要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