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多大的螺纹?

楼主(2017-06-27):
pvc件,写的是4‘‘~8‘‘,什么意思,多大的螺纹?我要车钢件和他配,要怎么标注呢

网友:
应该是管螺纹,楼主再翻一下前面几页,再找找,要确认好再动工!

网友:
好好说话,别竖中指

网友:
       THREAD是螺纹的意思     4”-8”是螺纹大小

网友:
乘以25.4就是公制内孔直径

网友:
螺纹尺寸的标注

网友:
"代表英寸

网友:
都不说正事

网友:
这样算:4”就是1/2   按照25.4*0.5计算。英制螺纹。你查PT 或者美制NPT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