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减速机两端连的叫什么?

楼主(2017-06-27):
如图减速机两端连的叫什么?

网友:
学名是十字轴式万向联轴器

网友:
万向节传动轴

网友:
十字轴式万向联轴器

网友:
万向传动轴

网友:
小型行车?

网友:
十字联轴器

网友:
十字万向节联轴器。

网友:
万向传动轴或者叫联轴器

网友:
自制行车?

网友A:
万向节联轴器,这个我们经常用的,只是你图片上型号选的很大了

网友(2017-08-31):
引用 网友A:
万向节联轴器,这个我们经常用的,只是你图片上型号选的很大了

万向联轴器

网友(2018-02-02):
这不就是汽车驱动轮那套吗,找个修车店看看车底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