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M2螺纹孔加工

楼主(2017-06-27):
螺孔位置位置如图所示,加工商说太深,不好加工,请教大神

网友A:
外壁和钻头座干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壁和钻头座干涉了吧

有可能,就是钻头伸不进去,攻丝也不好攻,像这种位置的孔一般怎么加工

网友B:
自己拿手枪转自己转好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拿手枪转自己转好嘞

304不锈钢材质的,你确定能干的动,我反正干不动

网友C:
这么小的,一般是划线手动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一般是划线手动钻

钻头太细,伸进去太长容易断吧,钻头断里面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还想着伸进去? 手伸进去就差不多,看你标的,钻头就没有这么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一般是划线手动钻

M2的螺牙丝攻 ,手动划线得多高的精度!

网友A:
出个馊主意,钻个大孔,下个嵌套件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个馊主意,钻个大孔,下个嵌套件进去

值得参考

网友:
手动钻不行

网友E:
首先你得搞清楚自己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要在那里攻M2螺纹孔,起什么作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加工者是否方便,是否有其他的办法来代替这个孔

网友(点评):
对,这么打的零件,加工M2的,这真的合适吗?

网友:
本人拙见,说说为什么不好加工吧:
1.螺纹孔贴侧壁太近,打螺纹底孔时,钻头的夹头下不去;
2.螺纹孔贴侧壁太近,丝锥转动的空间都没有;
3.相对于M2的螺纹孔来说,这个孔位太深,打底孔的钻头要下去太多,有折断的可能。

建议:
1.更改结构,加件。
2.更改螺钉孔位置
3.螺纹孔改为M3或更大的,会好很多。

网友:
产品是什么材料,零件图贴上上来嘛

网友F:
加工并不难,主要是解决钻头细长易断的问题。让车工车一个外圆半径小于孔壁与M2距离的钢套管,用手锯锯顺长锯一道缝,既是一个弹簧夹管,可卡在钻夹上,钻头只需露出钻孔所需的长度就行了。攻丝也可用类似办法

网友:
孔距上端面多高?距内壁多大距离?靠毛估估能估得多靠谱的方案才怪,

网友:
干什么用

网友:
电火花打孔,然后手动攻丝

网友:
可以考虑烧个十字加长杆,再线切割割割4方套,一边烧在加长杆上,一边套丝锥的四方头。

网友:
拿那么小的钻头楞钻的话很容易折,主意不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出个馊主意,钻个大孔,下个嵌套件进去

你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以前就这么干过,很实用,只要过盈量控制好就没问题,最多压紧之前涂点紧固胶

网友:
做一支专用的钻杆,用机钻机攻,这种地方,这样的位置,不锈钢材质,M2的螺纹,手工钻?手工攻?你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个馊主意,钻个大孔,下个嵌套件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304不锈钢材质的,你确定能干的动,我反正干不动

额,不锈钢啊。那。。。呵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得搞清楚自己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要在那里攻M2螺纹孔,起什么作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加工者是否方便, ...

固定一个状态指示灯小电路板用的,M2是因为这块尺寸最大攻M2的,M3的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工并不难,主要是解决钻头细长易断的问题。让车工车一个外圆半径小于孔壁与M2距离的钢套管,用手锯锯顺长 ...

我将螺纹孔改成直径2.1的盲孔了,用铆钉敲进去

网友:
是不好加工,但是还是有办法的,但需要技术好,用活动扳手卡住加工,我们这边的老师傅都这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螺纹孔改成直径2.1的盲孔了,用铆钉敲进去

这种方法很好,因为只是简单的固定即可,没比较精度做的那么高

网友:
为什么固定电路板,不用这样的结构零件啦,下面的螺纹孔就可以大些了,这种还是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M2的螺牙丝攻 ,手动划线得多高的精度!

在放大镜下完成

网友:
难道不能在零件的另一面加工吗?在大端面打工艺孔留几mm攻M2的丝,再把工艺孔封闭。

网友H:
可能是一个菜鸟错误的设计,大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一个菜鸟错误的设计,大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你不用管谁设计的,能解决问题的才是大神

网友:
你这个难度也不是大,买个加长钻头和丝攻也就是了。关键设计时要考虑工艺性尽量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一个状态指示灯小电路板用的,M2是因为这块尺寸最大攻M2的,M3的就不够了

固定电路板的方法很多,改个方法吧

网友:
孔深,钻头和丝锥都容易断,建议改改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个馊主意,钻个大孔,下个嵌套件进去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个馊主意,钻个大孔,下个嵌套件进去

是个好主意

网友:
你这是自己为难自己啊。

网友I:
这设计也是很不符合加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设计也是很不符合加工的了。

嗯,新手设计的,慢慢积累,谢谢各位

网友:
设计变更

网友:
要看加工的螺纹孔距离顶面多高,如果加长钻头可以加工下方一定要有钻套固定位置

网友:
穿孔机打孔,手动攻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以前就这么干过,很实用,只要过盈量控制好就没问题,最多压紧之前涂点紧固胶

镶堵 我们也这么干 丝破了或者错了就这么干 但是前提得跟客户沟通 在确保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