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考虑工装设计方案

楼主(2017-06-27):
类似图中结构的设计,如何顶住工件?

网友:
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但是还是来抛砖引玉吧
油缸活塞缸应该是上下移动,而顶杆是只能左右运动(旋转的自由度已经被限制,通过连杆与顶杆的面接触),油缸活塞杆上升时,推动顶杆向左移动,顶住工件,油缸活塞杆下降时,拉动顶杆向右移动,松开工件
由于我能力有限,未发现油缸的具体形状位置,只能根据阁下给出的图上活塞杆的位置方向做出推测,若有不当之处,请指正并多包涵

网友:
有点想多了

网友:
一个顶杆能否顶得住,可否再并排增加一个

网友:
靠摆杆顶的话,你的工件本身应该没多大

网友:
工件在哪里?气缸的固定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
你是想把气缸的竖直方向上升降运动转换为水平方向的压紧运动吧??

网友:
参看楔块机构

网友A:
油缸伸出力要平衡,应做成肘夹,顶杆一个太少建议两个,可限制两个自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伸出力要平衡,应做成肘夹,顶杆一个太少建议两个,可限制两个自由度。

怎么做?可否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