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全围栏机器人焊接

楼主(2017-06-27):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机器人焊接安全围栏的,这个焊接工装应该怎么设计,不知道从何下手,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跪谢了!!!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高的;直接设计就好了啊

网友A:
就是个架子,不能让人误入机器人活动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种焊接工装我们公司的设计都类似搭积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有现成的可以直接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焊接工装我们公司的设计都类似搭积木

可以参考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有现成的可以直接买啊

现成的就是焊接起来的。

网友:
护栏直接用SOLIDWORKS焊接工具设计就好了,高度按实际情况而定,一般是1.2m或者2m

网友:
这个楼主要明确焊接工艺的,例如要求如下:
(1)是采用FCAW还是氩弧焊接的?是点焊,跳焊,还是连续焊?
(2)对焊接效率和质量有要求吗?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7-09-03):
這太麻煩,直接裝雷射偵測掃描器就好

网友D(2018-06-15):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架子,不能让人误入机器人活动区域就可以了。

他不是要给机器人装围栏 是要用机器人焊围栏

网友:
如果用机械手焊,考试一下,装夹和机械手的运动方向就OK了。如果量大,可以考虑用两个翻转台,一个机械手焊管两台子

网友(2018-09-18):
楼主,请教下焊接机器人校枪怎么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不是要给机器人装围栏 是要用机器人焊围栏

终于有个明白人

网友:
我觉得这种东西用机器人焊接不太合适,太大,做下下来起码小100万

网友(2019-07-22):
这种简单啊,死的吗?连铆钉都不用的?用十台焊机并联!
量大可二十台焊机并联,不要用机械臂,速度太慢又贵。

网友:
各种夹钳气缸一股脑的往上怼就完事

网友(2019-09-05):
焊缝不明确呀,也不知道是单独工件还是提前点焊好的,每个管件限位和夹紧(夹紧就用旋转气缸),向前面那个图面那样的,然后摆放到一个头尾式变位机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2022-03-26):
lz的焊接机器人,焊围栏,进展如何了?

网友E:
这种用机器人很难搞,首先太大了,机械手的范围有限,不管是移机械手还是围栏都麻烦,再次就是这玩意精度太低了,都是按毫米算的,先点焊也不行,下一个焊缝位置又变了。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做一个龙门式的焊机设备,围栏的各个方钢管固定好位置,勉强可以,这还涉及到前工序。机械手其实局限性很大的,比较适合形状固定精密的产品,还有一台机械手几十万,你要焊多少围栏才能挣回来?更换产品调程序还要专人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用机器人很难搞,首先太大了,机械手的范围有限,不管是移机械手还是围栏都麻烦,再次就是这玩意精度太 ...

机器人不行,专机可以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