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Nm)与轴直径的关系,求助!

楼主(2017-06-29):
一般情况计算扭力的时候都是用的这个公式:转矩(扭力)=功率(KW)/转速*9550;如果轴径成倍数变化,那扭力是否也会成倍数变化呢? 例如:诺德4KW 4极电机,n2=16r/min,扭力M2=2418n/m,当轴径变为200mm的时候,轴径缩小5倍,那扭力是不是也会成倍的增长?如果是,增长倍数根轴径减小倍数相同吗?

网友:
你这一问,把我都搞糊涂了,本来我就是二把刀的水平。。。待我捋捋....
扭矩,不能叫扭力。不管叫什么矩,都不能叫力。力是力,力矩是力矩。
力是有大小、方向、作用点的。所以没有输出力。你感觉到时力,其实是矩。
这个定义好就好理解了。输出的是扭矩,所以跟直径没有关系的。直径的选择,是根据扭转强度计算来的。
而且计算强度的时候,应力单位也是MPa,不是N。

当然,假如你轴上带了链轮,链条体现的是拉力。
扭矩=拉力*链轮节圆/2。这个时候才能看到力。

M=F*r。这是扭矩跟力的关系。扭矩不变的时候,r增加5倍,F自然降5倍

网友:
只要理清公式中的转速是角速度还是线速度,我的理解是此处的转速是角速度,那么直径的变化是不会引起扭矩的变化的

网友:
电机的轴变大,抗弯截面系数,也叫抗弯模量Wp=πd^3/16会增加,只能说明轴的抗扭转能力增加。但电机的转矩能否增加取决于电机不取决于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