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螺纹孔内发黑,如何进行返工?

楼主(2017-06-27):
各位好,请问一下,经过机加工之后的产品,发现螺纹孔及底面有发黑的状况。
初步原因分析是供应商清洗没彻底,导致了有些残留。

但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去除这些发黑(有点类似茶垢)的状况?
请各位大侠支招,谢谢。

楼主:
铝材,6060的材质。
螺纹孔内部有流道,不能够进水,所以返工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能将液体灌进去。
谢谢。

网友A:
酒精洗,丙酮洗

网友:
不太懂材料加工,不过个人感觉要先确认:是清洗不彻底的杂质残留还是加工中高温导致的变黑。

网友B:
可能是加工时的高温引起的,加工时采用润滑冷却液冷却或者加工时速度慢一点就能够尽量避免了。

网友:
看上去是加工时温度过高形成的, 一种颜色; 我觉得对使用没有影响.

网友C:
既然不能用腐蚀性液体清理,那也只能有铣刀或钻头再回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不能用腐蚀性液体清理,那也只能有铣刀或钻头再回一下了

用钻头回一下,就是怕影响螺纹孔本身的大小,这个螺纹孔客户端要用止通规检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钻头回一下,就是怕影响螺纹孔本身的大小,这个螺纹孔客户端要用止通规检验的。

你可以选小几号的钻头,再把尖头给磨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洗,丙酮洗

丙酮是不是下手太重了(不知道会不会后续对于铝材表面有副作用),而且市面上可以买到吗?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选小几号的钻头,再把尖头给磨平

用铣刀就好了,本身就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铣刀就好了,本身就是平的

底部可以尝试,但内螺纹没有操作啊。

网友:
弄个小毛刷,然后粘一下抛光膏磨一下,然后在用水清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加工时的高温引起的,加工时采用润滑冷却液冷却或者加工时速度慢一点就能够尽量避免了。

哦,忘了说了,CNC后还是正常的,只是在后续的高温焊接(真空钎焊)后螺纹口发现了发黑现象。
所以,具体是什么原因还需要再评估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不太懂

网友:
用“二合一”不锈钢酸洗钝化膏(一步清)涂刷或不锈钢酸洗钝化液浸泡,对不锈钢进行酸洗钝化,提高防腐能力。也适用于氩弧焊产生的焊斑。

网友:
工作液高温腐蚀!

网友:
可考虑使用钢丝刷清理,或者车个配合相对间隙大的螺栓涂抹研磨膏进行研磨

网友(2019-05-23):
重新回牙下,应该是可以去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