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自动化设计中最简单的结构探讨

楼主(2017-06-28):
       图片中二根长的梁和五根短的横档的铝合金型材料,要将它们进行连接,这应该是非标自动化设计中最简单的结构吧。现在大家来说说有哪些连接方式?

网友:
内置连接件或是角铝

网友:
铝型材圆孔上攻牙

网友:
内置连接件或是角铝,或者麻烦点,短横断面攻螺纹,两侧直接锁螺丝

网友A:
铝型材的槽没对齐吗

网友B:
1内置连接件,2弹性扣件,3短的端部攻丝,长的打沉孔,4角码或者角铝 5 T型连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的槽没对齐吗

对齐啦,只是投影视角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齐啦,只是投影视角影响

两长的没对齐,不会是投影的原因吧

网友:
不同连接方式,强度不同,方便程度不同,哪个大神能排个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内置连接件,2弹性扣件,3短的端部攻丝,长的打沉孔,4角码或者角铝 5 T型连接板

还是你厉害,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答出5个方法

网友:
用角铝强度算最高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内置连接件,2弹性扣件,3短的端部攻丝,长的打沉孔,4角码或者角铝 5 T型连接板

厉害,有示意图吗,学习一下

网友:
角件应该是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
没有特殊受限制的情况,优先选用角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有示意图吗,学习一下

有以下几种,还有就是端面攻螺纹,另一个打沉孔

角码

角码

角座

角座

T或L型连接板

T或L型连接板

弹性扣件

弹性扣件

直角连接件

直角连接件

内置连接件

内置连接件

角槽连接件

角槽连接件

角槽连接件

角槽连接件

网友D:
这是讨论啥?要是仅仅讨论链接起来,很多人都能回复好多方式。
还得看结构功能!
结构要是个竖直用的梯子,角件链接容易与脚干涉,不方便使用。
结构要是个横着用的梯子,T型连接板容易绊脚,不方便使用。
结构要是长边落地的支撑,短边攻丝,长边打沉头孔穿螺丝的这种链接,恐怕不好拆卸螺钉。
结构长边上边面要是铺设导轨,采用角件链接,便于调整。
结构要是长边露在外侧,短边攻丝,长边打沉头孔穿螺丝的这种链接,恐怕镶装饰条或者密封条会干涉,也不好看。
等等吧!应该还有很多可以考虑的,就先举这几个例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讨论啥?要是仅仅讨论链接起来,很多人都能回复好多方式。
还得看结构功能!
结构要是个竖直用的梯子 ...

机械就是这样,对于经历过的人基本上都是省事的事,但未经历的事尤如是个迷。就拿这个题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到我曾经用过的一个方法。
大家继续努力。

网友(点评):
非常在理,关注学习

网友(点评):
非常在理,关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就是这样,对于经历过的人基本上都是省事的事,但未经历的事尤如是个迷。就拿这个题目,到现在为止, ...

说的这么有哲理,莫非是点焊,哈哈哈哈

网友:
原来有这么多连接方法,我知道用角件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就是这样,对于经历过的人基本上都是省事的事,但未经历的事尤如是个迷。就拿这个题目,到现在为止, ...

还有什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连接。

网友(点评):
这样,回头我整个动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以下几种,还有就是端面攻螺纹,另一个打沉孔

网友:
可以粘接不?

网友:
等“元帅”揭谜底......

楼主:
作为一种方法,当然可以

网友:
方法很多,还是得结合使用环境选择吧

网友:
两端的用螺丝锁,其他的嘛想怎么搞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内置连接件,2弹性扣件,3短的端部攻丝,长的打沉孔,4角码或者角铝 5 T型连接板

10楼厉害!还有更多的方式么?我暂时想不到啦!

网友:
角件的话受力会偏移吧,这种梯子建议打孔拧螺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内置连接件,2弹性扣件,3短的端部攻丝,长的打沉孔,4角码或者角铝 5 T型连接板

高手,这个算是全的了吧

网友E:
这个嘛,找一本铝型材厂商的书,基本上什么连接方式都有了,比如MISUMI和怡合达的书。我们常用的有:
1.铝型材角件,拆卸方便
2.T型螺母块(有的也叫船型螺母),不占外部空间
3.方块螺母,与T形螺母块类似
4.弹性螺母块,这个比上两个螺母的优点是有一个弹性钢珠,塞进型材的时候不会因为重力往下掉
5.内置连接件(有的也叫中标半投螺母),不占空间。这个要用锤子敲进去,精度不高,好装不好拆
6.槽条连接,这个我们用来把两段不同部件间的型材对齐,比如两个接驳台对接时,用槽条来把两边的型材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嘛,找一本铝型材厂商的书,基本上什么连接方式都有了,比如MISUMI和怡合达的书。我们常用的有:
1.铝 ...

很好,不过,我用过的一种方法还是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不过,我用过的一种方法还是没有。

我不信你是用钣金折弯把所有节点包起来!

网友:
榫卯结构?

网友(点评):
看来翰的要脑筋急转弯了。

网友:
是的,铝材也是可以焊接的,只是不太常用而已.
用气体保护焊(TIG/MIG)

网友F(2017-08-07):
引用 楼主:
作为一种方法,当然可以

没看到你发的方法啊

网友:
大家好,我是东莞宏泰做机械加工的承接CNC数控车 铣 磨 线割加工,自动化设计,微信号ht223012

网友:
很多链接方式

网友:
有现成材料 角母可以链接

网友:
这个问题很开放。

网友:
厉害哦!我的哥啊
1内置连接件,2弹性扣件,3短的端部攻丝,长的打沉孔,4角码或者角铝 5 T型连接板

网友:
常见的方法是,选标准的角码,或在中间横梁上攻牙

网友:
要求外观好的话可以用内置连接件,没有要求的话可以死角码,角铝,侧边上螺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到你发的方法啊

加上这个后,横档连接方式齐了
http://www.cmiw.cn/thread-489087-1-1.html

网友:
像这种铝型材结构,我们都是打包外发的,一般都是内置T型螺母,两个螺丝锁紧的,上下还各用一块小铁板把掏的孔盖住,又美观又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内置连接件,2弹性扣件,3短的端部攻丝,长的打沉孔,4角码或者角铝 5 T型连接板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