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孔的位置度转化为同轴度?

楼主(2017-06-28):
Ø10孔的位置度可以转化成Ø50与Ø80的同心度吗

网友A:
单是转化成同轴度只能控制4个Ø10孔的分度圆与80外圆的位置关系,控制不了四个Ø10孔之间的位置。如果再加个四个孔之间的角度公差,就可以达到位置度控制的效果,但是还是用位置度更好。
图纸上标了位置度,又标了角度公差,是有矛盾的,没有换算过,目测角度公差是多余的,这个公差应该远大于位置度的公差值,楼主可以自己算一下。

网友:
没有可操作性,所以不可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是转化成同轴度只能控制4个Ø10孔的分度圆与80外圆的位置关系,控制不了四个Ø10孔之间的位置。 ...

不矛盾。注意位置度只控制Φ50和Φ80的同心度(只有尺寸Φ50加方框),而四个孔之间的相对位置是由角度公差控制的。位置度与角度公差有各自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矛盾。注意位置度只控制Φ50和Φ80的同心度(只有尺寸Φ50加方框),而四个孔之间的相对位置是由角度公 ...

多谢指正!习惯了此类孔系同时控制径向一切向的位置度标注方式,没仔细看图纸。
不过图上这样的标注还是有问题,既然是要控制Φ50与Φ80的同轴度,为什么位置度不标在Φ50上,而是标在Φ10孔上,50的理论正确尺寸,与A基准之间也没有直接关联,有点乱,这样的标注方式,不知道设计者要控制什么。

网友:
机加工的话,还是看位置度比较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