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工程图模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6-28):
最近,用SolidWorks生成工程图时,模板老是有问题,主要就是重量、材质带不出来,有时又能带出来。模板重新生成带链接属性的,开始用还行,后边就全部不能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重新恢复到设置状态,估计你改了模板格式吧链接属性改没了,或者你自己弄个图纸模板,把链接都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恢复到设置状态,估计你改了模板格式吧链接属性改没了,或者你自己弄个图纸模板,把链接都加上去

找到问题了,果然是链接失效了,是因为零件图中的属性名称和模板中的不对应。

网友(点评):
还有链接失效的问题?

网友:
能做的只有淡定!。。。。。。。。。。。。。。。。。。。。。。

网友:
果不其然是连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