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产品用什么设备可以做出来?

楼主(2017-06-28):
请问这个产品用什么设备可以做出来?冲压机、折弯机还是什么设备。

网友:
铸造或者机加工都能。看成本。

网友A:
间距3毫米,折不出来的;应该是冲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间距3毫米,折不出来的;应该是冲压了

看了一下是3厘米哦!!

网友:
线切割,也可以考虑分体焊接

网友:
什么材料都不说,普通的可以上线切割

网友:
小量零件,线切割。大批量,铸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是3厘米哦!!

3cm一般也折不出来的吧!

网友:
看材料吧,线切割比较常见,但是只能做小量的。另外,现在3D打印也可以打的哦。嘿嘿!

网友:
量大的话,开模具好点吧,打样的话就是线割

网友:
30mm,可能折不出来,改焊接。

网友:
看材料和批量,如果是铝批量大的话,挤铝完成

网友:
怎么造,先不说了。

好奇的是,那个像外六角螺栓的东西是干什么的。。。不会是夹紧用的吧???

网友:
焊接然后矫形

网友:
开模,冲压可以的

网友:
这些人不看图纸吗?5mm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