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传动方式可不可取

楼主(2017-06-28):
请教这样的传动方式可不可取   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A:
你这个主动轴应该是下面那根长的吧,用联轴器连接起来的?如果有一根从动轴卡死了就全部停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主动轴应该是下面那根长的吧,用联轴器连接起来的?如果有一根从动轴卡死了就全部停摆了

卡死的状况   要么联轴器断了   要么螺旋齿甭了    无非这两种情况

网友:
在输送辊道上有这种传动方式

网友:
电机端的轴,承受扭矩会比较大。载荷大,轴较长的话,会有扭转变形。

网友:
同轴度不好的保证,旋转时可能会有扭曲。

网友:
分体装配容易些,长轴对公差要求高点,

楼主:
是用联轴器连的啊  不是长轴啊

楼主:
电机放中间好多了   可我这条件放中间

网友B:
这种联轴器产生齿轮齿隙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联轴器产生齿轮齿隙大

是螺旋伞齿轮

网友:
要是流水线上配置完全没有问题,此传动适用于轻载精密传动场合,不适用于重载

网友:
两个之间用联轴器联接比较好,对同心度的要求会低一点

网友:
联轴器如果是刚性联轴器的话还不如用整轴,如果用弹性联轴器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只要载荷、精度满足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
楼主为何没有考虑蜗轮蜗杆传动?比伞齿传动会好些。也许有因数的制约吧?

网友:
同轴度出现问题或者卡死,会死翘翘的

网友:
有一个从动轮卡死,全部从动轮就都不好用了

网友:
做个受力分析。

网友:
保证较高的同轴度、采用弹性联轴器、轻载,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大部分凹版印刷机都是这样的传动

网友:
你要实现什么效果呢

网友C:
这不是用的标准件?不是有专门的齿轮换向器吗?可以直接选用,你只负责连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用的标准件?不是有专门的齿轮换向器吗?可以直接选用,你只负责连接就行

成本高了   ara3  或者5  国产价格都6.7百一个

网友:
多跟短轴连接